[求助]555产生50%的方波

楼主(2004-08-25):
应该怎么接电路呢?最好能说一下原理,谢谢,明天实验要用:(

网友:

只要555的7管脚两端接相同的电阻就可以产生50%的方波了

网友(2007-06-06):
是真的吗?能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
具体的解法忘记了
随便找一本数电的课本里面都有讲的,而且占空比是可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