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问题????

楼主(2004-08-27):
请问高输入阻抗  和低漂移运放
在一定程度上  是不是可以说用法差不多
请问在选用  有什么具体区别

网友:

低漂移运放指运放的失调电压和电流都较小,故信号的误差(简单地说);高输入阻抗则是只要输入端很小的电流就可以驱动该运放,因而对源的驱动能力要求不高。

楼主:

谢谢    在我在设计时  有的时候这两种运放好象是可以同时使用的
能再说说   其他  有关这两种运放  使用时的区别吗

网友:

一般来说,漂移和温度有关,所以温度变化大的地方,一定选漂移小的运放,当然飘逸的变化是相对变化;而高输入阻抗的运放的失调电流一定很小,否则运放的误差将很大,他是绝对的误差。

网友(2004-12-16):

高手,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