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BTS442的朋友请进

楼主(2004-08-27):
我现在用BTS442作5V电源的控制,但作试验时发现当我用500欧电阻作负载,给控制脚加高电平,输出脚只有2.3V,当我加大电阻到1K后输出又有了5V,不知是什么原因?不知哪位能否告知。

网友(2005-07-13):

bts442不是功率开关么,应该开输出的电流吧,你的电阻大了,乘以电流,电压就高了,对的吧。 我也不是很懂,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