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锂电池的充电电压问题

楼主(2004-08-30):
一块锂电池通常额定输出电压是3.6~3.7V吧,那充电时候,它们可以充到4.2V是吗?

网友(2004-11-16):

可以,

网友(2011-03-29):
先是恒流充电,到一定电压后,转为4.2V恒压充电

网友:
锂电池的满电势,一般标准为4.2V,3.6~3.7为低电势,或无电,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手机电池,lz可以尝试用电压表测量下手机自动关机的电池电压,应该就是3.6~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