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楼主(2004-09-04):
有哪位高手能推荐一些VFC,电压-频率转换电路,利用积分器和滞回比较器的电压-频率转换器的精度不够高,所以最好是比较精确,元器件又都是比较好找,也比较便宜的,谢谢了

网友:

就是VCO了   如LM331,还有PLL IC 也可以用 它包括了VCO在内 如 CD4046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