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关于谐振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4-09-04):
为什么放大后的信号不是谐振后的信号,现象是一个宽频放大一样?负载是20K。

网友:

应该是你输入信号得幅度太大了得原因。 从图知本电路输出信号得范围为+/-4V左右
若放大倍数为100则输入信号幅度应该小于 4v/100=40mV。

楼主:

但是我的输入信号在0.1mV~100mV之间,请问怎么办才 好!谢谢

网友:

你采用这个电路得目的是什么?

楼主:

是想使频率为280KHz的信号得到谐振!

网友:

那你要检查一下电容电感肯定是那的问题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笑含风在 2004/09/06 10:54pm 第 1 次编辑]

应该没问题得 输入最好加个电容耦合
还有负载得20k 确信?? 偶仿真了一下觉得没问题得 这个电路
对了 还有你得输入信号源内阻问题 能驱动得了这个电路么?

网友:

sch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笑含风在 2004/09/06 10:46pm 第 1 次编辑]

waveform
Vppin=20mv

网友:

freq reponse

楼主:

先谢谢你!

楼主:

其实我的信号是一个10K被280K调制的信号,是调频信号!我是想做一个280K的谐振电路,但结果和笑版主是不一样的,我的结果是没有谐振的!信号没有增大,我就是奇怪!

网友:

ding

网友:

下面引用由笑含风2004/09/06 10:38pm 发表的内容:
应该没问题得 输入最好加个电容耦合
还有负载得20k 确信?? 偶仿真了一下觉得没问题得 这个电路
对了 还有你得输入信号源内阻问题 能驱动得了这个电路么?

这里需要加偶合电容吗   有什么作用

网友:

下面引用由lxl97262004/09/07 10:19am 发表的内容:
其实我的信号是一个10K被280K调制的信号,是调频信号!我是想做一个280K的谐振电路,但结果和笑版主是不一样的,我的结果是没有谐振的!信号没有增大,我就是奇怪!

第一,你得直流工作点对么?
第二,你得信号源内阻?输出负载阻抗?
第三,你得信号输入幅度得大小是多少?

网友:

下面引用由tianyise2004/09/11 00:29am 发表的内容:
这里需要加偶合电容吗   有什么作用

电路并不是工作在开关状态,作用就是隔直流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笑含风2004/09/12 10:14pm 发表的内容:
第一,你得直流工作点对么?
第二,你得信号源内阻?输出负载阻抗?
第三,你得信号输入幅度得大小是多少?

直流工作点如图所示,大概是基极0.75V左右,
信号源内阻是400欧姆左右,输出负载阻抗是20K,
信号输入幅度是在0.1mV~100mV之间变化。

网友(2004-10-15):

關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