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正电压(+5~24V)转换成负电压(-12V)的芯片有哪些?电流大小为100ma。 (无内

楼主(2004-09-09):
(图片)

楼主:

有转换电路也行,现行谢啦!

网友:

可不可以用稳压器啊   有输出-12v的
7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