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问题

楼主(2004-09-11):
在高频电路中  电容分两种   一种为工作电容   另一种为耦合隔直滤波之类电容
请问  是不是   工作电容的值都比较小
而耦合隔直之类的电容值相比较之下   都要大上几倍  或是 几十倍

楼主:

各位大侠   帮个忙

网友:

很对么

网友(2004-10-13):


网友:

但是我觉得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不过大方向是没有错的!

网友:

工作电容不一定是很小的,与工作频率有关

网友:

樓主需要好好學習啊。哈哈

楼主:

我指的是相对其他电容而言   工作电容的值比较小

网友:

讲的不错

网友:

电容的等效阻抗为 1/sc(或1/2πfc)
工作电容需要有合适的等效阻抗值,以便电路功能、性能正确。而隔直电容需要有足够小的等效阻抗值,以便电容上损耗的能量不会太大。
因此,对于同一个频率来说,隔直电容的容值一般更大一些,大的容值对应小的等效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