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能买到0805的10uf的陶瓷电容啊?

楼主(2004-09-13):
电源芯片需要贴片10uf的陶瓷电容
要是买不到也可以用其他的电容是吗?

楼主:

或者那位兄弟有买我几个也行啊?

网友:

陶瓷电容我用过最大的是1uf,陶瓷电容就是漏电小,高频性能好。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你干什么用?如果是退藕的话,用钽电容就行了,看你的耐压要求?

楼主:

加在电源输出引脚和地之间的电容。
郁闷的是我的pcb已经画好,这个电容画了个0805的,怎么办啊?
我用的电源芯片是as1117 5v->2.5v的

网友:

去藕电容用47UF/16V 和0.1UF并联下地就行了,0.1UF用0603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