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芯片接电容问题

楼主(2004-09-13):
在电源芯片的电压输出脚和地之间要加一个电容,这个电容一定要接在电源芯片的电压输出脚和电源芯片的地脚之间才会起作用吗?接在一般的地上也可以吧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电源芯片,有些作为滤波用,最好离的越近越好,有些作为储能用,可能就没有太严格的要求。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这个电容式为了减少电源输出的纹波的,一般要求容值比较大,esr很小,我习惯用47~220uf之间的!接在电源输出和地之间就行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一般用来储能的 接到地线上就行了 大一点好

网友(2010-09-18):
发现自己很小白啊。。。

网友:
接在芯片接地引脚上,或者尽量靠近该引脚的地上,效果会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