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X!!我愛你!~~~~一個簡單的電源問題

楼主(2004-09-17):
话题:為什麼畫面閃爍呢???電源短路後修復過但是~~~~~~~~`原理圖已經附上。但些參數不夠準確,輸出應該是24v。
該電源曾經出現過短路現象,但未燒保險,隻有一路輸出不正常,其他路輸出仍然穩定。
拆機後發現該短路輸出端塑料插頭被燒糊,但沒有發現明顯短路現象。於是換了一個插頭線。試機輸出端電壓正常未24v,但是一接負載LCD屏就出現屏閃爍。懷疑電壓不穩定,但用表量之未發現異常。
請教各位DX,教教我這個菜鳥啊。

网友:

线路没问题吗?

网友:

还有备用的板子吗
两块板对照一下,对比一些关键点的电压及控制信号波形

网友:

我认为首先先确定原理有没有问题,再次从焊接的板子中一个点一各点测量一下波形是否和理论一致!试一下吧!

楼主:

首先謝謝諸位大蝦,於百忙中來幫忙小弟,非常感謝!!
另外我確定原理方面沒有任何問題,因為這是在其他地方已經試好拿來的。整台lcd和電源的方案均為成熟量產的方案。事故是發生在某電源內部插頭電子打火以後。
因為多日沒來論壇查閱回復,所以在全無思路的情況下差點造成機毀人忘。一塊ic炸裂,碎片傷到大拇指。另外二機管穩壓管擊穿不記其數。最讓我害怕的是,一個450v的大電容也開始大量滲液,要是也炸了就慘了。
現在小弟已經開始關門打坐,面壁思過。再次翻出教材,好好學習。
最後再次感謝各位大蝦!!

网友:

俺以前做变流设备,一套晶闸管就是两万多,连同大电容,经常是噼里啪啦一阵响,呵呵,每当此时,总是先找个安全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