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请大家帮我看一下选那种自动增益?

楼主(2004-10-09):
如图所示:
输入信号再0.1mV~1V之间,输出要求在500mV~1V就可以了!

楼主:

我想问的是这个图的AGC电压怎样和输入联系到一起!

网友:

感謝樓上的這位大哥。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