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信号的放大,求问

楼主(2004-10-16):
现在要做一个小信号比如微伏级的放大电路,如果带宽比较窄和比较宽时,应该怎么分别注意点什么啊?  用锁相放大是不是一种很好的方法?
运放用什么好啊,前级用AD624行吗?

还有一个问题是,做实验时,小信号怎么获得,?比如脑电,就要直接接在脑上面吗,可不可以用
别发方法?

网友:

看看ad8332
分析一下噪声(器件噪声、环境噪声等)
第一级的放大倍数尽可能的高,带宽尽量窄
如果没有信号发生器,就直接用接在脑袋上吧
如果是脑电,共100db就差不多了吧

网友(2008-01-16):
楼的真TMD无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