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选开关电源芯片

楼主(2004-10-19):
急选开关电源芯片 要求:
Vin=3V
Vout=1.65v 和 Vout= 3v 两组
Imax =100mA
外围电路要少!

网友:

你的输入有个3V的电压还需要芯片再输出3V,可能吗,直接用输入的3V就可以了嘛,1.65V的输出TL499,外围电路很简单的,不知道大陆市场上有无这个芯片卖!

网友(2008-11-05):
问题请描述清楚

最好提一下你的输入输出的详细要求,例如输入输出都有3v,但电流大小,纹波大小肯定不一样啊。
提详细一些才好具体解决。

网友:
恩,同意LS

网友(2011-01-10):
可以参考以下Maxium17018系列,成本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