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9260的一些请教

楼主(2004-10-26):
AD9260分辨率为16位,那么当我从模拟转换到数字以后,如何确定小数点的位置
小数点位置是固定的么
还是别的什么样的情况
恳请大家帮忙

网友:

这位兄弟,我也正在研究开发ad9260,我用参考的输入差分驱动电路,VINA和VINB两端
直流电压不一致,好像不对,能否共同研究探讨请回电02988789291或tobabystar@to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