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拨振荡电路 疑问

楼主(2004-10-27):
[这个贴子最后由tianyise在 2004/10/27 10:04pm 第 2 次编辑]

请教各位大侠    这个电路为什么仿真不出来????
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谢谢

网友:

你的输入和输出在哪里?而且你是不是要得到一个谐振信号?

网友:

C3的值决定反馈的强弱。增加C3的值试试(这时电路更象COLPITTS振荡器)。

网友:

电感值太小了(和10p电容搭配),换成2mh的试试

楼主:

下面引用由lxl97262004/10/28 09:12am 发表的内容:
你的输入和输出在哪里?而且你是不是要得到一个谐振信号?

振荡电路是不需要输入信号  而将直流电源供给的功率转换为指定频率和振幅的交流信号的

楼主:

C3值过大  不就失去了加C3的意义了吗
加上C3就是为了减小极间电容的影响   让频率主要取决于C3值
我加过了   也还是仿真不出来

楼主:

下面引用由demon2004/10/30 10:45am 发表的内容:
电感值太小了(和10p电容搭配),换成2mh的试试

还是 不行   真是纳闷了

网友:

调整C1/C4的值,过大或过小都有可能造成无法起振,先减小一些试试

楼主:

那是反馈系数   还是 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