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hello!關於Protable DVD EMI測試超標的問題(心急如焚)!!!

楼主(2004-11-02):
各位,大家好!!最近在做Protable DVD EMI時候遇到幾個問題,想請較大家一下,希望各位高手賜教!!這裡先感謝一下!!
1.測試中發現446MHz,892MHz超標很嚴重(確認此2點是從激光頭出來的),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好的solution??
2.測試中發現135M,270M,405M,810M有超標,特別是270M和810M很嚴重(確認是從DSP給SDRAM的CLK 135M輻射出來的),插拔外面的音頻視頻線,沒有影響.現在我們用的是ALI的DSP,SDRAM用的是SAMSUNG的,我更換過一個ICSI的SDRAM實驗了一下發現會降低6dB,但仍然會超標.更改CLK線上的匹配電阻和電容也影響不大,把匹配電阻改為beads時候會降低3個dB,但還是超,我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了,請大家給點意見吧,謝謝!!!!!

网友:

这里面有很多要注意的,还是要在PCB上面解决,
所以要看你得Layout才能说得比较清楚,主要是
看PCB的布局、走线,以及电源上的处理,还有你可能需要对原理图
做一些处理。其实你可以找IC的公司帮忙。

楼主:

6104,這位兄臺,謝謝先,請問在layout上有哪裡需要特別注意的地方嗎?
這和電源的處理有很大的關係嗎?

网友(2010-02-25):
这个我觉得你还是改一下你的PCB,和原理图

网友(2010-04-15):
不同芯片厂家的芯片对于辐射影响有很大。

可以给芯片加一个屏蔽外壳,确认芯片是否直接辐射。如果不是,则PCB设计一定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