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请问各位大虾:如何对13.56MHz的信号进行功率放大?

楼主(2004-11-25):
信号是13.56MHz的,调频,我想把它进行功率放大,想采用三极管进行放大,或用高频运放进行放大,请各位指教一下:用运放进行放大时,选用那种运放比较合适那?谢谢了!功率放大后功率在2W~5W就可以了!

网友:

是不是做RFID用的?

楼主:

我现在的任务只是想怎样对13.56MHz的信号进行功率放大!请指教啊!

网友(2015-06-02):
所以不是RFID

网友:
回复 楼主:

    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