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吗?请问附件的图是通过什么软件(或方法)绘出来的。

楼主(2004-12-01):
请教前辈:
请问附件的图是通过什么软件(或方法)绘出来的。

网友:

excel

楼主:

这么复杂的图形或者比这更复杂的图形,用excel是怎样做出来的呢,
用excel能实现吗,我很是不太相信,是不是有一个专门的数据图像
处理软件。

网友:

找一些数学工具吧

网友:

仿真出來波形吧!

网友:

用micosoft的visio可以画出,但时间会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