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新手画了块板子,请前辈们给点意见。

楼主(2004-12-01):
如图。

网友:

我也是新手!
1.元件名不要疊在元件上和焊盤上﹐將來不好檢查
2.不能出現90度的走線
3.走線儘量不要穿過兩個腳中間
4.地都用鋪銅整體連﹐再多打點過孔

网友:

插座离器件有点近
会影响装配

网友:

补充:元件布局需要改进,走线在自动布线之后手动再布一下,信号线上的过孔还可以减少,如果是高频电路,直角走线是很危险的,低频没问题

楼主:

下面引用由demon2004/12/03 01:54pm 发表的内容:
补充:元件布局需要改进,走线在自动布线之后手动再布一下,信号线上的过孔还可以减少,如果是高频电路,直角走线是很危险的,低频没问题

请问demon,元件布局该怎么改比较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