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桥式电阻在测量仪器中的作用

楼主(2004-12-02):
大家说说这种桥接电阻有什么作用呀?

网友:

温控电阻就是用这种方式测量
这种电桥平衡性比较好,误差小

网友:

它是傳感器的測量電路中最簡單的形式﹐如果有標號的話
R1/R4=R2/R3時﹐Vi=0

网友(2007-06-08):
它是傳感器的測量電路中最簡單的形式﹐如果有標號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