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pspice的问题,谢谢解决!!

楼主(2004-12-06):
请问高手,pspice的原理图怎么粘贴到word文档中去啊!!谢谢啦!!):

网友:

我一般用鍵盤上的print screen鍵 把整個圖貼到畫板上 再剪切一下
再從畫板上貼到word上面,所有圖都可以這麼用,這是個沒辦法的辦法,請高手說說其他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