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封装!

楼主(2004-12-10):
在PCB中,我如何让一个已知PCB中的封装,调入到我的封装库中,或者调到我的PCB图中?
请各位帮助,谢谢!

网友:

直接拷贝过来不就OK了

网友:

呵呵

网友:

你用什么软件
POWERPCB中只要将它先存入库中,然后用ECO加入即可

网友(2005-01-22):

对呀,直接拷过去就好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