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侠来看看

楼主(2004-12-14):
使用一个IC,是SPI口的,
1,为什么要在SCK,MOSI,MISO以及片选SS脚上接个上拉电阻??
2,一般是在VDDD与DND之间接个滤波电容(10uF),但是这里还在数字(VDDD)与总电源(VDD)之间接个磁珠电感724792093??

网友:

1、没有驱动这几个pin时,可以为高电平
2、滤掉高频,降低电源上的高频噪声

网友:

FB和电感是有区别的
上拉是为了保证通信的稳定性,特别是在系统启动的时候,对外围端口还没有初始化的时候

网友:

同意樓上大哥

楼主:

谢谢2,3楼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