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超再生,

楼主(2004-12-19):
三极管的集电极和发射极之间连接18pF的电容作为超再生反馈电容?
请问是怎么工作的?
多谢

网友(2011-08-14):
集电极电压高,通过电容耦合到发射极的电压也高,则Vbe减小,让集电极电压更高。这就是那个正反馈电容的作用

网友(2014-05-14):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