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功能数字闹钟怎么设计啊!!!!!????

楼主(2004-12-22):
最关紧的设定闹钟和语音报时怎么做啊

楼主:

有电路图吗?谢谢

网友:

自己设计呗,学东西要从简单的做起,简单的做法,可以用单片机+时间日历芯片+分段语音录放芯片+显示+设置键。  成本考虑:一个单片机实现计时和语音输出+显示+设置键,不过难度上去了

楼主:

问题是我们要用TTL器件来做啊,涉及到好多的芯片啊,帮帮忙啦

网友:

ft
ttl
厉害!!!!

网友:

用单片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