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下电路的组成

楼主(2004-12-28):
(图片)

网友:

很简单啊,什么不明白?

网友:

没明白说的意思?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hitzy在 2004/12/31 03:39pm 第 1 次编辑]

这是USB的收发器的逻辑图。我就想知道每个器件具体是什么。最上面那个应该是一个差分放大器还是比较器?最中间的两个是单端放大器,具体的说是磁滞放大器,它的MOS晶体管级的电路图是怎样的??最下面的两个是三态缓冲器,是不是在三态非门缓冲器的输入端加非门就行了??
希望大侠们指点一下!!

网友:

學習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