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个问题!!

楼主(2005-01-05):
模拟乘法器(ADI),说快速怎么用了settle to 0.1% of  FS  in 20ns,这是什么意思啊?FS是什么东东啊?谢谢了!!

网友:

  FS指的满幅电压。比如说,如果FS电压为1V,那么上面的话可以理解为输出信号可以在20ns内从0V建立到0.999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