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D/A转化电路(0-5V转4-20mA)

楼主(2005-01-10):
pwm为89C51P1.0的信号输出,经过滤波后为0-5V信号,输出4-20mA信号,要求最大能吃负载500欧,不知道以上电路是否有问题,好象有点问题,望大侠指点

楼主:

各位大侠看看啊,这个电路的函数关系是什么啊,是不是哪里电路不对啊

网友:

当你输出0伏时。不能输出4mA的电流

网友(2007-01-14):
没放电的地方啊,输入会一直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