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TOP诚邀模拟IC相关培训讲师 创芯人才网--重磅上线啦!
兄弟们,给分析一下下面的电路,用的时候老是出问题??

楼主(2005-01-10):
兄弟们帮满看看,为什么输入变化输出变化很小,

网友:

在输入变化时,Q1的基本导通,其集电极和发射极的电压基本不变化,而这个电压又是Q2的基极电压,所以Q2的输出基本不变

楼主:

谢谢楼上的,再请问以下,5点电压变化后输出会不会改变,

网友:

这点电压和负载有关,当然会变,(你没标负载)

网友:

好象Q1, Q2 对U4形成负反馈了?

网友:

    这个电路其实是输出跟踪输入,只不过大概输出是输入的37.5倍左右!愚见!
还望各位大虾批评指正!!

网友:

  这个电路的功能应该是将输入信号的幅度放大38.5倍(Vout/Vin=(R5+Rw)/R5。这个电路有这样一个问题,当电路正常工作的时候,Q1是导通的,应此Q1的基极电压应该是-15V+Vbe,这个电压同时应该也是运放的输出共模电压,不知道你的运放能否支持这么低的输出电压,如果不能支持,此时运放已经不能正常工作了,输出当然不变。

网友(2005-06-09):

这是个放大电路,正常的工作条件应该使Q1工作在放大区。如果Q1工作在截止区和饱和区都会有问题。你可以测量7脚和Q1集电极输出,判断Q1的工作状态。通过提高-15V和改变R7值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2006-10-18):
我也认为这个电路设计的本意应该是个电压跟随,只是将输入电压放大了而已。加三极管应该是提高输出电流,因为普通运放的输出电流很小。这个电路计算起来比较麻烦。建议用三极管等效电路(小信号分析法)理论分析一下或者尝试用电路仿真。如果有进展,拿出来大家讨论一下。我很想知道这个电路的设计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