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设计一个放大电路,谢谢啊!!!

楼主(2005-01-19):
  请高手帮我设计一个可以将0~3V电压放大10倍的放大电路吧,电流毫安级就行,小弟万分感谢!我曾试着用LM324设计了一个,可是一接负载输出电压就改变了,做不到稳压输出,还是本人模电功底太差!

网友:

我晕 放大十倍简单 关键
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这是你负载阻抗太低,所以输出电压受你的负载阻抗的影响。你在放大电路后加一级跟随电路(LM324做成)就可以了。另外30V电压输出,LM324能否支持??要查资料

网友(2005-05-13):

我也是遇到了与楼主差不多的问题,我用0832数模转换后的5V接到变频器上后,最高达不到5V,只能达到2点几伏,请问是不是我的转换输出功率不够,如果是,请您给点出一个具体一点的解决办法。
多谢了!

网友(2005-06-12):

家个稳压器就可以了!

网友(2005-08-26):

老兄,用一般的放大器是不能输出30V的,并且,建议先用功率放大器,如PA12等!加+-18V 电压!还可以在之前加一级运放!

网友:

一般变频器的输入阻抗是1K或500E,在加控制电压是要考虑输入阻抗问题,以及你的输出阻抗是否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