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tel99 se

楼主(2005-01-27):
有很多人在用protel99 se吧,电脑的cpu 1.3G 内存128,集成的显卡,用起来慢的出奇,我把在线检测的功能全关掉了,还是一样。以前器件有200个还将就用,现在器件600多个就跑不动了,是电脑的问题呢,还是protel99 se还有其他的设置可以提高速度?望高人指点!!

网友:

基本上这个软件我不推荐使用,因为它组织数据的方法不适合做线路,文件越大表现越慢。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