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所有的D-sub9都可以应用于2G的高速信号吗?

楼主(2005-01-28):
我要设计一块高速的基板,在选择连接器时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我不知道D-sub这样的连接器对于高速信号有没有特别的要求?请问所有的D-sub9都可以应用于2G的高速信号吗?还是必须使用适合2G信号的D-sub9?谢谢各位帮助!!!

网友:

无论什么连接器,厂家都有一个参数报告,仔细看看就知道。关于你的选择我觉得不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