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晶振的问题

楼主(2005-01-29):
我用示波器去观察两个同一型号的25m有源晶振的波形,发觉其中一个晶振的波形不断
往左方“前进”(应该是相移吧),而另外一个晶振则是稳定的波形,请教一下,晶振出来的波形是不是应该
稳定的,而不是不断的往一个方向移动呢?
    说明一下,波形会移动的晶振下边有另外一块板会散发热量,是不是温度的原因导致了
这个晶振的波形移动呢???还是这个晶振品质不行呢?
    还有就是,哪个公司的有源晶振品质比较好呢?能推荐一下么???
    谢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