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译码器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5-02-01):
我的电路设计需要一个7:128的全译码功能模块,有人提到可以使用CPLD,
但是CPLD的价格太贵了,动不动就几十$,我的整个电路
成本也就不到10$罢了,用CPLD实在无法忍受它的价格,呵呵。
请问有没有更廉价的解决办法啊?

网友:

你要全译码干什么啊?10块钱的骗子有128个输出译码脚吗?

楼主:

那么引脚最多的译码器是多少的啊?有5:32的么?这个不算多了吧!
我用来做键盘的扫描电路,但是矩阵扫描电路存在“影子键”的问题,而我的应用
不可避免的需要多个键同时被按下的情况,所以只好考虑用全译码一个一个的扫描
了。

网友:

你用键盘扫描电路吧,译码一般3:8

楼主:

呵呵,看来是我没说明白,我由于“影子键”的问题所以不能用键盘的矩阵扫描,
所以才要找7:128的译码器!

网友:

这么复杂,为什么不参考一下采用计算机键盘,ps2接口,难道达不到你的要求?
好像最多就是4-16译码器了,用一个3-8译码器和8个4-16译码器,
布线是否壮观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