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电路电容选择

楼主(2005-02-04):
  用LM358搭了串联电压负反馈放大电路,同相输入。隔直电容一般取多大?

网友:

由你电路的工作频率决定。

网友(2006-07-14):
这个要看具体的电路哦

网友:
看具体的情况
还有参照的

网友:
视电路输入信号的工作频率而定
还应考虑该电容的阻抗以及

网友(2006-10-25):
哎..
现在也在学习中啊

网友(2010-09-18):
也可以多考虑下该电容对前级的负载问题

网友(2011-02-28):
需要考虑被放大信号的频率范围

网友(2011-04-22):
电容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