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急!!!!!

楼主(2005-02-04):
用数字电路完成一个定时器电路 必须上电复位 万分感谢!!

网友:

大哥,你最好还是先把你的需求和要求确定好!

楼主:

不用555定时器 实现一个定时器电路 没有具体的指标 要时间显示 上电复位 时间到以后产生一个脉冲 最好有说明!!万分感谢

楼主:

我现在主要是上电复位电路没弄好明白 还有就是定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