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如何用三极管对微小信号进行放大?

楼主(2005-02-24):
因为信号的输入阻抗是在变化的(0.01欧姆~1K),负载是20K,频率是300KHz左右,输入时信号在1mV~1V之间变化,请问如何把它放大到1~2V之间?谢谢各位了!

网友:

是放大到2mv~2v吧?

楼主:

不是,是1V~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