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比较低级的问题.什么是模拟电路,什么是数字电路?有何区别

楼主(2005-03-02):
以后还有多多问题要请教

网友:

这个问题我建议最好先去看看书!

楼主:

我并不想了解多少关于这方面的东西,但是我很需要一个比较简单明了的答案..如果知道并愿意回答请说一下.总比我从一大堆书中找答案要来得快.

网友:

简单地说:模拟电路处理的信号变化是连续的,数字电路处理的信号是高电平和低电平而已。

网友(2006-12-27):
回复 网友A:

I agree with lxl9726 gu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