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线路烧断问题

楼主(2005-03-07):
   我们公司的一种产品的主板上电后有时会烧断其中的一条线路,概率不高,大概1万片主板中会有2~3片被烧断.这条线的两边都是电压线,分别为1.7V和3.4V,线距为0.125mm.此线信号为一个控制信号,信号电流很小.我想请问一下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它旁边的两个电压信号使其烧断?谢谢

网友(2005-04-13):

这么低的故障率  该不是那两条的事,可能别的器件问题从而影响到这条控制线吧,

网友:

应该不是。

网友:

是不是板子上其他元件造成的!!
你仔细看一下!!应该不是那两条线路的事!!!

网友:

上电时候烧断吗?这条线的冲击电流是不是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