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心跪求!!!!交通灯设计

楼主(2005-03-13):
[这个贴子最后由gyc123456在 2005/03/14 01:59pm 第 2 次编辑]

    真心跪求懂的和有的朋友帮我一下,我在此谢谢了。
    我的毕业设计是用数字电路设计交通灯系统,主干40秒通行,子干20秒,黄灯5秒,并对闯红灯的车辆进行报警和记录车牌号码!
    我的QQ:65172372
    谢谢!!!

楼主:

有人回个贴吗?

网友:

你用什么CPU啊?
还是纯数字电路?

楼主:

是的,我要用CMOS电路做.

网友:

闯红灯的车辆进行报警和记录车牌号码
这用什么方式做啊!摄像头吗?

网友:

从时序上分析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网友:

你还是跟老师商量一下用单片机吧!
不用控制器做起来很麻烦啊!
除非有人做过,否则很难帮你

网友:

我认为可以用纯数字电路实现的!

网友:

是啊!不过好麻烦!

网友:

我自己写的红绿黄带左转四色交通灯verilog程序
给你吧。

module jtd(clk,en,reset,showa,showb,statea,stateb);//clk 时钟,en控制端,showa为A方向时间显示,showb为B方向时间显示,
                                  //statea,stateb为控制端,控制AB方向的红绿灯
    input clk,en,reset;
     output showa,showb;
     output statea,stateb;
     reg[7:0] showa,showb;
     reg[3:0] statea,stateb;
     reg[0:2] state,next_state;
      //state,next_state为当前状态和下一状态
        //独热编码
     parameter A_Green=4'b0001,
            A_Left=4'b0010,
            A_Yellow=4'b0100,
                  A_Red=4'b1000,

                  B_Green=4'b0001,
                  B_Left=4'b0010,
            B_Yellow=4'b0100,
                  B_Red=4'b1000;

     always @(posedge reset)
           begin
                 if(reset)      ///如果reset==1给初始状态
                       begin
                       state<=3'd0;//初始状态为0
          statea<=A_Green; //A初始状态为绿灯
                       stateb<=B_Red;      //B初始状态为红灯

                 showa<=8'd20;//A方向的初始时间为20个周期
                 showb<=8'd35;//B方向的初始时间为35个周期
                       next_state=3'd1;//初始状态的下一状态为1
                       end

           end
     always @(state)
           begin
           case(state)
                 3'd0: begin statea<=A_Green;
                       stateb<=B_Red;

                 showa<=8'd20;
                 showb<=8'd35;
                       next_state=3'd1;

                 end
                 3'd1:begin statea<=A_Left;
                       stateb<=B_Red;
                       next_state=3'd2;
                       showa<=8'd10;
                       end
                 3'd2: begin statea<=A_Yellow;
                       stateb<=B_Red;

                       next_state=3'd3;
                       showa<=8'd5;
                       end
                 3'd3:
                    begin statea<=A_Red;
                       stateb<=B_Green;

                    showa<=8'd35;
                    showb<=8'd20;
                        next_state=3'd4;

                    end
                 3'd4:
                     begin statea<=A_Red;
                        stateb<=B_Left;
                        showb<=8'd10;
                        next_state=3'd5;

                        end
                 3'd5:      begin statea<=A_Red;
                       stateb<=B_Yellow;
                       next_state=3'd0;
                              showb<=8'd5;
                      end
                 default: //state总共3位,共只有6个状态,没有全部使用了
                    begin statea<=A_Green;
                       stateb<=B_Red;

                    showa<=8'd20;
                    showb<=8'd35;
                       next_state=3'd1;

                    end
                  endcase
            end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en) if((showa==0)||(showb==0))//当A方向和B方向的时间有一个为0的话,就要切换状态
                          begin
                          state<=next_state;
                          end
                 end
     always @(posedge clk)//时间计数
                       begin
                             if(en)
                                   begin
                              showa<=showa-1;
                        showb<=showb-1;
                              end
                       end

           endmodule

楼主:

太谢谢你们了,不过还是没有我要的,我要的是用TTL或CMOS纯电路,传感器和监视器可以暂时不考虑应框图表示就行.

网友:

你可用三个定时电路加继电器控制就可以完成了。

网友:

好象用C语言做就可以了而且很简单的!

网友:

晕,我们用C51做交通灯,很简单,纯TTL和CMOS的没接触过,太恐怖了吧?

网友:

把verilog的代码综合出来不就行了么。然后用cmos电路实现那些逻辑部件,应该没什么难度。

网友(2006-05-05):

呵呵,我们的书上有详细的电路图,作为例子来讲的

网友:

不可能用独立器件来做的.

网友:

应该施训合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