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13.8V对讲通信专用电源的设计

楼主(2005-03-16):
达人们好啊,我是大四的学生,毕业设计的题目如题。我学的是电力系统方向,但这个电气专业统一分课题结果我被分到了这个。现在我是一点头绪都没有,导师见了一次,说是用TL494来做,并让仔细看开关电源这类书。
我只是想问下这个电源的原理是什么,因为一点都不知道,都不知该如何入手
请达人们指点

网友:

上网查询一下吧!应该就是开关电源的!

网友:

就是用芯片驅動MOSFET的開通和關斷﹐通過調節占空比來調節電壓了
可以參考一下附件

网友:

好!顶先!

楼主:

多谢楼上的各位了.我先慢慢看,有不懂的再来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