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MOS管偏置电路的含义

楼主(2005-03-17):
哪位大侠能帮我   什么是偏置电路  具体一点哦   谢谢

网友(2006-08-16):
bias circuit could provide bias for the other mos transistor ,it make the mos in the region of saturation in the
large time

网友:
多谢楼上的兄弟!!

网友:
很多的半导体期间要正常工作都需要在一定的直流偏置基础上,因为这样的条件下,半导体的才工作在线性区域

网友:
是饱和区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