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5-03-17):
我是刚接触电路的新手,我想了解一下555时基电路的内部结构是怎么样的?
它的各引脚输出的是什么呀?请各位高手给指点指点, 谢谢!

网友(2005-04-22):

可以在数电书的最后一章找到,我不知道怎么把图给你画上。不过,可以找书上很轻松的找到。

网友:

555主要由两个高精度电压比较器,一个基本RS触发器和一个放电通路的晶体三极管组成.
各脚的功能好像是这样的:
1脚:接地端GND
2脚:触发输入端,当电平低于Vcc/3是引起触发使3脚为高,7脚呈高阻抗
3脚:输出端
4脚:复位端
5脚:电压控制端,外接参考电源,可以改变上和下触发电平
6脚:阈值输入端.只有当2脚电平高于Vcc/3,此端电平高于2Vcc/3时才引起触发
7脚:放电端,是晶体三极管的集电极
8脚:电源Vcc端
我能记得的就这些,你还是具体看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