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负电源问题

楼主(2005-03-26):
关于79芯片求救
由于我们需要做双电源,于是用7815和7915做成了+-15v双电源,但是结果发现7815工作正常,7915的输出到了-19v。
说明一下,经过整流桥整流后输出为+-26v。
这样,我们就把7915的输入升到了直到-23v,它的输出才为-15v。经过考虑,是不是79系列实际只能承受8v以内的压差呢?
片子是st的l79系列。
忘高人指点一下

楼主:

怎么没人理一下我啊??、

楼主:

看来还是由我自己来结了
经过试验证明,那个st的片子确实只能承受8v的压差,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
1。这些st的片子是国内代包的
2。st的负电源片子质量确实有问题
后来我去弄了个国半的片子,工作良好。把输入电压加到-30v都还没有问题(不好意思,在现有的条件下我只能弄到这么低了),看来是国半的要受用一些,当然是指负电源的片子

网友:

呵呵,這裡人氣少,鬼氣重,不是說話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