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的问题

楼主(2005-03-28):
各位大虾好
小弟刚学用verilog 设计了一个数字钟系统
可老板说我是用的系统极写的代码,要求用门极写,可我实在不知怎么写,向大家求救了!!!
比如下面的一段是,月满后想年进位的,怎么改写啊?

always @(posedge ctm)                    //月控制
if(month==12)       //进位
begin
month<=1;
yclk<=1;
end
else
begin
month<=month+1;yclk<=0;
end

网友(2005-05-05):

killmcse: 你好。
    没错,你的code不是gate-level,是rtl。
    但是经过synthesis后,就是gate-level了,一般开发digital ic时,很少需要用gate-level来code,那样效率太低,而且很容易出错。
    我不知道你用的synthesis library是哪家公司的,总之,写gate-level的code,就是事先想好整个电路的结构&连线,用门例化的方式描述之。e.g.:
   下面是一个用umc18的库的gate-level的例子:
    DFFX2  u_dff ( .C(clk), .D(data), .Q(dout) );
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