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6位FFT电路设计

楼主(2005-03-30):
求16位FFT电路图设计。
求教电路的同步问题。

网友(2005-05-05):

不知道你要用几个乘法器,几个加法器。
fft的结构非常regular,就是蝶型运算,只要安排好data-path, & control path就ok了。
你可以到ieee上search一下,文章非常多。

网友(2011-03-30):
要控制RAM的地址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