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能画圆形的pcb版么

楼主(2005-04-11):
求教,how
3x

网友:

可以的!要把层处于丝印层就可以了!

网友:

是的,可以画。

网友(2005-05-12):

就是一个机械层的问题

网友:

我觉得用向导画简单一点,可以直接在向导当中定义电路板的形状和尺寸。如果是直接话电路板的尺寸的话就必须在机械层和禁止布线层中都花上两个圆,其实和画矩形一样。如果还有什么其他问题的话可以直接给我发消息,我想大部分问题我还是能解决的。

网友(2006-03-22):

可以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