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模拟电源处的滤波经常是用RC电路.请问,如何计算R、C的值? (无内容)

楼主(2005-04-11):
(图片)

网友:

从理论上讲是:1/(2*3.14*R*C),关键在于滤波前后的阻抗问题!

网友(2007-02-02):
我想问一下

我用的是R L连接的pi型滤波,想知道如何选择其中的RL的值??

网友:
像这样计算滤波的软件很多,大家可以搜索一下。

网友:
这样计算滤波的软件很多,大家可以搜索一下

网友(2007-04-24):
模糊得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