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芯片上没有使用到的clock怎么处理

楼主(2005-04-13):
最近我在画线路图的时候,一个芯片上的25MHz clock输出没有使用,有人说这样对EMI不好,真是这样的吗?请问要是处理的话,才用什么方式比较好,谢谢。

网友:

那你要看一下你想要这25M做什么?

楼主:

这个25M我是不准备使用,只是希望对其它不产生影响